差生文具多,入坑买设备

楼主(2022-01-09):
所谓差生文具多,我这个电子爱好者决定正式入坑修显卡,也只修显卡(家里矿卡多)
购物车准备买以下设备,各位前辈来点建议呗,最主要是问问热风枪和焊台,选购了半天
热风枪:快克2008
焊台:快克936A
万用表:家里杂牌一个,以后维修有进步了换福禄克15B+
预热台:高迪一个不知道啥牌子的红外预热台,还在挑,求建议
BGA暂时不买

网友:
来个红外检测仪,卓茂焊台,全套显卡显存值锡网,,技术不够工具来凑

网友A:
万用表 建议到咸鱼买一个二手的福禄克101
暂时不打算搞BGA的话 比较推荐带开关的简易加热板 买两个

网友B:
显卡一般都是显存挂需要bga(核心凉了也就凉了)

网友:
欢迎入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 建议到咸鱼买一个二手的福禄克101
暂时不打算搞BGA的话 比较推荐带开关的简易加热板 买两个

某宝上有两种,一种是你图片加热的,还有那种红外石棉网的,哪种更合适??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一般都是显存挂需要bga(核心凉了也就凉了)

显存我看视频还是风枪干的吧?虽然有人说无铅用BGA更稳定持久

网友:
挑了一晚上,焊台我买了安立信的90瓦纯铜变压器高频焊台,没买快克936A,那个不是高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上有两种,一种是你图片加热的,还有那种红外石棉网的,哪种更合适??谢谢

万用表打算买福禄克了

网友D:
936可能不好用,建议二手203或205,或者是已做好防感应电措施的t12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936可能不好用,建议二手203或205,或者是已做好防感应电措施的t12焊台。

挑了一晚上,焊台我买了安立信的90瓦纯铜变压器高频焊台,型号是203H,没买快克936A,那个不是高频的

网友E:
专业项目专业人做,重点设备量力而行

网友F:
难道修显卡不需要示波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某宝上有两种,一种是你图片加热的,还有那种红外石棉网的,哪种更合适??谢谢

图片上那种就行了 进阶后再考虑买高端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难道修显卡不需要示波器?

要的,准备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那种就行了 进阶后再考虑买高端货

好的谢谢你!阿里嘎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显存我看视频还是风枪干的吧?虽然有人说无铅用BGA更稳定持久

熟练以后可以用热风枪,初学热风枪温度不容易把控(拆的时候板子容易变形,焊的时候温度容易不均匀),还是bga稳,不然就需要慢慢加温度(自然就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熟练以后可以用热风枪,初学热风枪温度不容易把控(拆的时候板子容易变形,焊的时候温度容易不均匀),还 ...

谢谢前辈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专业项目专业人做,重点设备量力而行

BGA就交给专业人士,干核心交给专业人士。我就练习下风枪干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BGA就交给专业人士,干核心交给专业人士。我就练习下风枪干显存

哈哈,预祝成功,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显存我看视频还是风枪干的吧?虽然有人说无铅用BGA更稳定持久

无铅有铅貌似很多年前早已证明对寿命无关,只是厂家受环保要求必须要用无铅,我们维修还是有铅比较好做

网友G:
还有不管什么设备必须拿几张废卡联系,因为每套设备是有温差的,等你熟练到一定程度,你就会知道在哪个温度点差不多要融了,还有夏季冬季还有差别,这个只能凭经验,失败到一定时候自然而然就会顺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无铅有铅貌似很多年前早已证明对寿命无关,只是厂家受环保要求必须要用无铅,我们维修还是有铅比较好做

我选的是有铅中温锡,不过听一个老师傅说,有条件或者空闲时干显存,建议BGA焊显存,这样更稳定。虽然我打算先练习用风枪干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不管什么设备必须拿几张废卡联系,因为每套设备是有温差的,等你熟练到一定程度,你就会知道在哪个温度 ...

好的好的,我确实要拿着废卡练习,作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