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风扇狂转的一个解决思路

楼主(2022-01-10):
不少朋友遇到联想主板开机后风扇狂转的问题,刷BIOS,换风扇都不能解决。我也遇到过。后来我发现,很大概率是出在一个联想的故意设计上。

联想主机一般都设有一个进气温度传感器,风扇的转速参考了这个传感器。
图中绿色6PIN的那条线就是,线的另一端接着传感器(一般在机箱的进气口,前置机箱风扇预留位置附近),如果把这个传感器摘下去,风扇就会飙到最高速。用外置风扇吹一会儿这个传感器,风扇速度就会明显降低。
所以,很多时候,即使测得的CPU主板等温度不高,风扇还是转得很快,就是因为这个进气传感器感受到进气温度有些高。
解决办法:1.联想主板要安装这个传感器,淘来的也需要一并弄回来。2.风扇转速略高,可以安装机箱风扇,尤其在这个传感器附近安装。3.没有传感器,就得试试低转速的3线风扇了(一般主板两线风扇会报错,进不了系统的)。

网友:
查一下这个电阻是正温度系数的还是负温度系数的,根据情况换电阻。

网友:
品牌机很多的系统风扇必须有,不然会报错。

网友:
联想的风扇设计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个人感觉很好

网友:
不知道普通主板有没有这个温度传感器的设计呢?

网友:
这是一个异想天开却反人类的设计,有时候大冬天一开机也是先狂转半天

网友:
我一般用减速线

网友:
品牌机的确好多都有这个,实测拔了也不影响

网友:
路过学习了,感谢分享主板知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经验了

网友:
联想想法是好的,可以不够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