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a1932误删系统联网恢复不了的问题

楼主(2022-01-10):
我这边有一台a1932双系统的,客户误删苹果系统后想要苹果系统  然后现在联网恢复后,进度条到最后好了就黑屏重新进去联网地球页面,如果双清的话开机就会无限重启,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里出问题的

网友A:
直接离线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离线安装

怎么个离线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离线安装

怎么离线安装呢

网友:
双清啥意思

网友:
这种应该只能再用另外一台苹果笔记本来做恢复了,我没试过,但查过一些资料

网友:
联网及U盘安装应该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