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H515系列解决开机不显示通病 也发现内存槽不识别内存

楼主(2022-01-10):
联想H515r43 开机不显示 风扇快速转 我遇到过一看就知道是CUP上问题 是个通病 搜索论坛还真有解决的办法 CPU电容短路还一个就好

但是我又发现内存槽一个槽不识别内存 绿色槽不识别内存有报警声3长一短好想 蓝色槽识别内存能开机 论坛没找到类似通病 我也测量了一下几个脚正常 因为对内存关键信号点测量还熟悉 所以不知道如何测量 求大佬求助

网友A:
这个机器设计 单条内存只能插靠外的接口才能开机显示。出厂就这样 不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设计 单条内存只能插靠外的接口才能开机显示。出厂就这样 不是问题。

这台式主板竟然是板载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式主板竟然是板载u

极端机器AMD很卡

网友:
有这种设计吗

网友C:
这片板蓝色槽不能空。必须插了蓝色槽才能查绿色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片板蓝色槽不能空。必须插了蓝色槽才能查绿色槽

哦 真的吗 没遇到过以为坏了 我也没多余的内存来验证 就只能这样吧

网友:
通病了 就这样

网友:
那么可能是CPU 上的毛病

网友:
好早的通病,捡钱的节奏。

网友:
每个月都有那么几片

网友:
又学习一下,cpu电容短路。

网友:
这问题的帖子,没有百十个也差不多了吧

网友:
这货我都干了好几块了,电容直接扣掉就行,昨天刚碰见一个客户嫌慢索性直接换了三件套加电源固态,除了机箱可以说是都换了

网友:
换就有钱挣了

网友:
几年前的通病了

网友:
通病引起的原因,是由于导热体上海绵垫,去除

网友:
我都是直接把短路的电容掰碎不装

网友:
老通病了,论坛有帖子,以前干过不少,电容挑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