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电池健康低于多少才要换电池?出现这几种情况再换也不迟

楼主(2022-01-10):
苹果手机电池健康低于多少才要换电池?出现这几种情况再换也不迟

  一到冬天,手机电池就不耐用了,这似乎成了手机的一个通病!尤其是iPhone 手机,本身电池容量就小,随着手机的使用续航也会缩短。众所周知,iPhone电池健康度低于80%,手机就会提醒你该换电池了。那么,健康度80%的iPhone,究竟该不该换电池?什么时候更换电池呢?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揭秘吧!

iPhone手机电池降到80%一定要换吗?

  电池的健康度能让我们更好的认识到手机使用的一个健康状态,也能更好的让我们了解到电池为什么不耐用,为什么会出现耗电过快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电池的损耗,健康状态会慢慢下降。

电池健康度的查看方法:

  设置——电池——电池健康——最大容量,就可以看到电池的健康度了。

  2017年的苹果“降速门”,就是苹果手机电池健康度在80%以下后,苹果系统会自动降低处理器核心频率,使手机性能下降。

  iPhone手机电池健康度80%更换电池,这是苹果官方的电池维修标准。当电池健康低于80%,就会出现反应慢、异常耗电、跳电、发烫掉帧,甚至待机也待不了一天,还会出现充电太快,异常关机的情况。按照苹果的说法,是到了该换电池的时候了。

  其实这个电池健康度是通过算法算出来的,并不准确。所以,有小伙伴会遇到手机上和爱思上查到的健康度不同,有的一个月电池效率掉了好几个格,有时又奇葩的一格也不掉的情况。

  当电池健康低于80%,不代表续航一定短,高于80%也不代表续航一定会长,这也与电池的质量和实际损坏也有很大的关系。其实电池健康度只做一个参考,如果iPhone电池健康低于80%,但用着和之前的体验没什么区别的话,根本不需要换电池的。

苹果手机电池健康低于多少才要换电池?

  一般的手机在使用了2~3年电池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健康下降到80%左右,手机的个人使用情况不同,性能下降也不同。

  什么时候换电池,取决于自己的需求,不一定健康度到80%就必须更换。当你的手机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电池健康度太低了;
2.手机的电量不够用了;
3.手机变得反应迟钝;
4.一天充好几次才能维持手机的日常使用;
5.电池电量到20%左右就经常自动关机,说明电池真的不行了。

  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你的正常使用体验,建议抓紧更换哟!

  电池健康高于80%以上,是暂时不需要更换的,即使更换,前后性能的对比差异也不大。所以,有的用户会出现,为什么我新换的电池,为啥同更换前没什么差别。

到哪里更换电池好呢?

  新机到手一年内电池健康就掉到80%,官方售后是可以免费更换的哟。而且苹果还有一个隐藏的保修条件,机器购买2年内如果遇到电池膨胀,没有经过第三方维修或人为损耗,是可以返厂换新的。

  但是超过一年,官方的电池维护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感觉官方价格太高的话,这时你可以选择到专业的维修店,更换第三方认证的电池。不过,在iPhone XR以上的机型,由于苹果对手机电池进行了加密,在更换电池后,会弹窗15天,还会出现无法验证此iPhone电池是正品Apple电池提示,而且还去不掉,对于有强迫症的小伙伴们来说,这是最闹心的了。

  不过,这一难题,已经被维修师傅所攻破,iPhoneXR~iPhone12ProMax的机型更换电芯,就可以解决不显示健康度、电池弹窗的问题。只是iPhone11~12ProMax电池加密是改不了数据的,电池循环次数和健康度可以通过多次循环来校准。

更换电池防水会受到影响吗?

  其实,更换电池后,防水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所谓的防水,其实抗水,抗水不等于防水!随着长时间的使用,一年以后,即使不换电池,抗水的效果也会逐渐减弱,也不起作用了。

  苹果官方会填充防水胶,第三方根据用户自己的需求,也能做到防水。但还是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手机,毕竟手机进水,是不在保修范围之内的。

如何延缓iPhone电池老化?

  1、充电时,用原装或者MFI认证的充电器;
  2、手机电量尽量不要低于20%才充电。
  3、尽量不要过度放电,手机提示“电量不足”就应该充电了。

  电池健康度到80%到底该不该换电池,想必老铁们心中都已经有答案了吧!如果有疑问或其它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网友:
一般不都是低于80机器就卡顿了 建议80一下就换掉吧 老弹窗也闹心啊

网友:
75%就已经很快掉了,

网友:
11以下的不划算去售后换!淘个拆机的原装电池比第三方电池好用太多了!虽说拆机的健康值不到100 但是价格便宜电芯也好很划算!自己的XS淘了块拆机的健康值96 用了一年了健康值还再87,平时老充电打王者呢!

网友:
我电池健康度70了还在用

网友:
挺好的分享 冬天电池换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