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6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1-10):
插电待机0.02,按开关没有反应,感觉开关不好按,拆机按压开关弹性正常,测开机键有3.3v,按开关有3.3-0-3.3跳变,测ec95脚有3.3-0-3.3跳变, 看来没有断线,那么测117脚pm-pwrbtn#3.3v无跳变,说明ec条件可能不满足,没有正常工作,查供电avcc102脚有3.3v,85脚ecret#3.3v正常,20脚rsmrst#-kbc 0v不正常,这个脚是待机3v5v正常后,ec送给桥的待机电压好信号,这个电压没有肯定不会触发的,待机有电流啊,去戳3v5v电感结果都是0v,查待机芯片 16脚vin有19v,13脚eno总开启有5v正常,3脚vref2v正常,8脚vreg3 3.3v正常,17脚vreg5 5v正常,看来基本工作条件都正常,接下来要查3v5v开启,也就是第18脚enc实测0v,看图纸是s5-enable经0欧电阻转换过来的 ,追查s5-enable是由ec15脚经r231转换过来的,测15脚0v,兜兜转转还是ec这里有问题,前面查过了ec有了供电,此ec晶振没装, 应该是内置时钟,复位也有了,接下来该读取程序配置gpio脚了,查u68供电3.3v正常, 那么先刷个ecbios吧,论坛下了一个独显的bios,刷好装上,把cpu拆了,因为这个机器铁壳mos管容易坏烧cpu,谨慎上电,看到自动触发上电流到0.29,测除cpu电压外各大电压都有,惊喜装上cpu自动上电已经亮机 ,不知道为啥最近两次手机传的图片都会反转,没有啥技术可言,就是刷了个bios就好了,没有白忙活就好。最后附上ecbios

 会员1246198100鑫豆2024-10-31 22:49

联想v460独显EC BIOS

机器是b460版号一样可以通用

网友A:
运气不错,也学习维修思路了

网友B:
陈师傅忙碌了半天,最后刷了个BIOS好了。

网友C:
谢谢分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楼主资料不错!学习了

网友D:
楼主讲解的很详细  楼主有心了  感谢

网友E:
不错,标准维修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讲解的很详细  楼主有心了  感谢

主要是一看铁壳乌龟管,有点心凉怕它u挂,量铁壳管并没有击穿,就回头查了,没有啥技术,这是没机器修就发贴赚分哈,比较老的本子了,要是有经验直接干bios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错,标准维修步骤

其实还是没经验。我都忘了老机器ec应该有单独的bios的,一直是认为桥和ec共用bi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讲解的很详细  楼主有心了  感谢

没机器修就码字了,据说发帖也能理顺思路,算是一种总结,又能赚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楼主资料不错!学习了

说的很有哲理啊,确实不能瞎搞了,前天刚搞了个桥赔钱了,其实有些时候毛病很小的,机器也不会那么脆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不错,也学习维修思路了

是的,走运了,可能前几天修的都是难活就给我来个简单的,话说bios咋这容易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陈师傅忙碌了半天,最后刷了个BIOS好了。

要是都是这种机器该多好,修的麻烦的机器要价高了还容易不修,还不如这样的报低点省得白忙活

网友:
不触发故障标准维修流程,不错,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修得很顺利。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经验了

网友:
Ec还有专门的bios?

网友H:
51123的8脚没3.3输出,是不是51123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陈师傅忙碌了半天,最后刷了个BIOS好了。

不好意思,我不姓陈 也不是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H:
51123的8脚没3.3输出,是不是51123坏了?

仔细看帖8脚有3.3v

网友H:
原来c483短路了,拆了,3.3已恢复,还是不开机,是不是要刷bios?

网友:
一看铁壳乌龟管,有点心凉怕它u挂,

网友I:
乌龟壳的MOS台容易烧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乌龟壳的MOS台容易烧CPU了

哈是的接到这个机器就怕白忙活,运气好而已

网友:
好像是按照经验有时候会走点弯路,楼主思路很好   经验丰富值得学习

网友:
我的8脚输出对地了!把c483拆了,就正常了!现在还是不能开机!准备刷bios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我不姓陈 也不是师傅

陈师傅做饭忙绿了半天,最后点了一份外卖。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原来c483短路了,拆了,3.3已恢复,还是不开机,是不是要刷bios?

c483坏了,只能换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c483坏了,只能换个

拆了不行?

网友:
楼主将的很详细,维修思路加分。

网友:
嗯   希望好运 一刷就亮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维修思路

网友K:
去年有一台b460,i5的,我也是刷了个ec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去年有一台b460,i5的,我也是刷了个ecbios好了。

老机器bios咋也这么容易坏

网友L:
版主赶紧来帮一下忙,我的脖子不好使了。太难为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版主赶紧来帮一下忙,我的脖子不好使了。太难为人了。

扭一下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吧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M:
不知道这个BIOS行不行  下来试试

网友:
非常经典的老机器  很久没见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这个BIOS行不行  下来试试

我试过亮机的,是ec旁边那个bios

网友:
现在修机器先干BIOS

网友N:
这应算是一个迟来的贴子吧,B460的EC BIOS可有年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应算是一个迟来的贴子吧,B460的EC BIOS可有年月了

嗯  有很久年月了 不过老是老味道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陈师傅忙碌了半天,最后刷了个BIOS好了。

“高端”的机器,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维修方式,比如刷个BIOS  放下电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其实还是没经验。我都忘了老机器ec应该有单独的bios的,一直是认为桥和ec共用bios呢

就算桥和EC共用BIOS,那么BIOS也是参与触发的,除非EC自带程序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就算桥和EC共用BIOS,那么BIOS也是参与触发的,除非EC自带程序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双BIOS,EC是负责上电的,桥是负责跑码的

网友:
我在修一个Z460,情况和你差不多,RSMRST之前的条件都正常了,就是不触发,我也是117脚无跳变,BIOS刷过了,还是不行,很头疼啊。求教求教,用你的EC BIOS试一下?

网友P:
对于师傅来讲都是先查供电,像我这种半生不熟的,先干BIOS,不亮再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P:
对于师傅来讲都是先查供电,像我这种半生不熟的,先干BIOS,不亮再查电路

主要不想耽误时间 用的土豪金编程器刷个程序要二十分钟

网友:
现在这种老机子,都没心情搞,要不上价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

网友:
感谢分享,你好我好大家好!

网友:
这个维修思路清晰,检查细致,有利于小白学习,只提机器有点老,毕竟新机能修到的少,感谢楼主分享啦。

网友:
楼主讲解的很详细  楼主有心了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陈师傅做饭忙绿了半天,最后点了一份外卖。

好好的评论到了你这让我笑出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