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显卡的使用教程

楼主(2022-01-10):
本人想学维修显卡,不知道PCI显卡刷BIOS怎么使用,那位大老知道的请发个教程过来,感谢了!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用编程器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用编程器比较方便。

那你有使用方法吗,我也买了编程器了

网友B:
上面有个25的八脚芯片,一风枪吹下来 编程器刷一下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有个25的八脚芯片,一风枪吹下来 编程器刷一下不就完了!

好                吧

网友:
编程器 不能在线就离线刷

网友:
还是用编程器吧

网友:
你知道那种好些的编程器可以刷显卡BIOS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