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的显存

楼主(2022-01-10):
1050ti上面拆下来的
问问,这什么牌子的显存,有什么可以替换的嘛

网友:
淘宝搜搜即可 代换的话考虑容量 还有就是DDR5并不能用于DDR6

网友:
南亚显存,没有代换的

网友:
每个厂家的编号都能体现出来的吧

网友:
南亚  不错的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