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各位大侠,麻烦帮我看看这是个什么供电。HP DV4 TPN-P102

楼主(2022-01-10):
如图,红色圈起来是有电压的,黄色圈起来是无电压的,无电压的除了CPU、核显还有一个未知是什么供电。现在是找不到图纸,怕走错弯路,所以想问下,我是先修CPU的还是先修未知的那个供电。

网友:
图片明明是高清图,上传就模糊了,大家将就下,就是CPU左上角那个黄色圈供电不懂是什么供电。

网友:
配置是Intel 3代I5 H75M

网友:
你这整的像是草图是的   谁看谁蒙啊

网友:
一边是GFX电压,一边是cpu vcore

网友:
三个应该是CPU供电 另外一个应该像是集显  看来你应该刷下BIOS 之类 看下CPU供电之类的或 PCH坏了也是不出U电

网友A:
找到了,那个是桥的供电。麻烦大家了

网友:
先修CPU 供电那个小的应该是集显供电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 111

网友:
具体是啥情况不开机吗 还是啥暗病

网友:
先修CPU供电

网友B:
修好没有 应该修好问号那个供电就好了吧

网友C:
可以简单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没有 应该修好问号那个供电就好了吧

是滴,不过估计没有希望了,南桥供电阻值只有8欧,挑开电感测量,应该是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简单先刷个BIOS看看

刷了,EC BIOS也一样刷了,没有用,查线路进南桥,应该是南桥供电,阻值只有8,桥应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那个是桥的供电。麻烦大家了

把图纸拍后摆正,谁都就不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