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22-01-10):
怎样修复显卡损伤的金手指

网友:
接上就好了

网友A:
断掉的还在不在?在的话粘上去,金手指薄薄的补层锡嘛。

网友B:
方便面加502再加铜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便面加502再加铜箔

把方便面碾碎加5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掉的还在不在?在的话粘上去,金手指薄薄的补层锡嘛。

东西不在了,运输中造成重创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