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待机就发出PM susb

楼主(2022-01-10):
南桥待机,就有3.3V了,按开机键后,这个信号就0V了,拆掉这个与门好像可以一直3.3,不变化

网友A:
与门之前的控制电路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门之前的控制电路正常不?

我感觉好像没毛病,EC待机,和南桥待机,好像都正常,触发南桥也能发出PMsusb,主要是这个,PM susb应该待机是0V,触发才发出来3.3吧?

网友B:
触发南桥可以发出PM  sus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触发南桥可以发出PM  susc

遇到个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遇到个一模一样的问题

我卖掉了,没修好,这个破平板,你插电池试试看,是不是usb那个有个芯片,发烫,我这板子被烧烤过,毛病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卖掉了,没修好,这个破平板,你插电池试试看,是不是usb那个有个芯片,发烫,我这板子被烧烤过,毛病 ...

我的其他没有问题,我也打算放弃了,,估计是CPU坏了,CPU加电就掉电,导致susb信号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个一模一样的问题

回复被删除了,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