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ms-7774 ver:6.0 h61m-s26 v6 触发无cpu供电 无cpuvtt供电

楼主(2022-01-10):
故障现象:正常触发 无cpu电压 ,诊断卡跑马00

首先测量所有场管是否对地短路 (确定没有短路) 直接去刷bios,还是故障依旧,
来吧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测电压吧,当测到桥电压只有0.88V。H61芯片组桥供电都是1.05V,这里明显电压低的很,
找到芯片

经过r407  r409分压过来的
测分压后电压 0.88
果断拆下电阻,换上两个阻值正好的,电压升到1.05v  ,
这是上电测试,一切正常,
望又碰到这种问题的,不要走弯路

在这把亮机bios  和图纸放在下面,给大家使用

网友:
运放控制供电的电路

网友:
最后那张图片是怎么回事?什么故障?

网友:
分压电阻坏了一个导致的,收下楼主的经验了

网友A:
发帖要改名为V星。目前全网不可用全名

网友:
去年开始禁的V星,还发(v星)得禁,发mis没有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帖要改名为V星。目前全网不可用全名

这是什么情况,都禁了。

网友B:
不量电压直接刷BIOS醉了

网友(2022-06-10):
楼主你好,图纸是不是弄错了,我下载打开后是1.0的,不是6.0的呀,如果是用1.0的参考请说明,不要浪费别人的下载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量电压直接刷BIOS醉了

像我们这样的三板斧选手,哪里懂电路图,时序啊

网友:
分析到位!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