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小米新款

楼主(2022-01-10):
小米显卡供电去掉一组使用正常,有人遇到吗,稳不稳定
小米

网友:
少一组可以用,其他负载增大,做好mos的散热,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
本来5个人干的活现在4个人干,每个人的负担变大了。更容易累垮

网友:
会有一些影响的只要不可劲的搞显卡

网友:
四相干五相工作,压力增大,用时注意少玩吃显卡的应用问题不大。

网友:
压力增大,能加上最好。

网友:
买不到吗,一体复合管

网友:
显卡核心频率相应也降一点呗

网友:
新款电脑有图纸吗?

网友:
有图纸吗老板?

网友:
正常工作的显卡6项供电轮流导通,保证显卡核心电压和电流稳定,轻载时缺少一相供电没问题,因为主滤波电容容量可以维持核心电压稳定,当满载或者超载时,主滤波存储的电荷量不足以维持到下一项供电导通时。就会出现故障。轻者核心掉帧,严重时可能会触发主电源的ovp保护,导致pg丢失,最终引起掉电或者核心不工作。

网友:
显卡供电没有维修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