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7m-kp5gz假充电

楼主(2022-01-10):
接同行一台神州战神z7m-kp5gz,说是不充电 ,说实话听到不充电的故障有点怕,因为虽说是小毛病,但是有时候修起来却不好修,插上可调电源开机,发现正在充电,以为客户适配器坏了呢,就换上客户适配器,也显示87%正在充电,就忙别的先,再试一会吧,过一会看还是显示87%正在充电,这很明显是假充电了,拆机看吧, ,发现这里竟然焊过,论坛上搜不到这个图纸,看到说这个机器经常暗屏的通病,加焊屏保险就好了,看来这个机器原来也出过这个故障,最烦修过的机器,但是这个故障跟那个没关联,就不管它了,直接去找公共点检流电阻看有没有阻值变大,跑线找到r344测阻值0并没有问题,心想肯定充电芯片 有问题了,翻开板子背面撕开贴纸找到充电芯片bq24781,手里没这个芯片,等着发芯片回来试,无意中居然发现了烧了两个电容, ,看样子是公共点电容,这就对了,肯定是公共点大电流烧掉电容,顺便把其他地方烧了,ec检测到电流不正常就停止充电,先换电容上去再说,中间那个电容接地端焊盘都翘起来了就不装了,找不到个头一样大的,就装了个大一号的,大电流呵呵,那就要看第一个隔离管了,一测Q8ds极0v ,sm4364a手里没有,就找了cpu下管装上,先测试看看会不会好,装上进pe测试已经可以充电了,就是充电有点慢, 准备订4364a回来装上。最后问下这个本子报同行多少钱合适,我怕客户不修了只报了1xx

网友:
报价80-160

网友:
是像这样简单就修好的报这么多,还是充电故障都只能报这么多?有时候充电真的修死人

网友:
我的图片为啥手机上是正常的,传上去就成倒立的了,晕,这搞得跟刷功夫一样

网友:
那得看在哪修同行多不多了

网友A:
我们这同行统统150,不管你大问题小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同行统统150,不管你大问题小问题

你是大城市吧?我们这里小县城

网友(点评):
越是小县城竞争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大城市吧?我们这里小县城

没有啊,我这里十八线小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