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进水炸桥,求证显卡好坏。。。PEXVDD问题

楼主(2022-01-10):
板号:6-71-w65K0-D03

网友A:
断开供电打阻值

网友:
我有1050ti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供电打阻值

已经断开Pj46打的

网友B:
0.005正常的,联想有一款显存都在0.009,我以为显存短路,幸好有两台机对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05正常的,联想有一款显存都在0.009,我以为显存短路,幸好有两台机对照。

我说的不是显存,是Pexvdd

网友:
核心0.003正常  显存0.042正常 1伏pexvdd0.005 感觉不正常

网友:
这个是挺低的,好卡都低

网友:
什么表测的阻值

网友:
炸桥显卡坏遇到过,就是这类机子

网友C:
先换桥  一般炸这样 一修的  基本也就是换桥就好

网友:
如果显卡也挂了成本就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桥  一般炸这样 一修的  基本也就是换桥就好

如果判断显卡坏,就没必要换桥了

网友:
可以用电桥或低电阻表测显卡电源电阻

网友:
怀这么多 有没有修的必要 风险太大

网友:
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pex烧了,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