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A G43 12V变成20V

楼主(2022-01-10):
大家好,帮我看看这个,怎么修,开机很慢,bios刷过,bi os里显示12v高达20V

网友:
bios内12V变成20V了,是显示错误还是真变了.

网友:
io分压电阻

网友:
Ec旁边的分压电阻死火了!通病

网友:
谢谢,改完了是不是启动就快了

网友:
20v 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
检测电阻的问题

网友:
IO的12V检测出问题了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  下回试试看

网友:
又学到了一个经验,IO的12V检测出问题了,显示不正常,谢谢分享!

网友:
直接飞线,不要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学习了

我是想学习,分压电阻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网友C:
之前遇到,华硕h61显示5v有7v多刷了BIOS显示正常了但是很卡没法用i3的CPU最后换了一个2230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遇到,华硕h61显示5v有7v多刷了BIOS显示正常了但是很卡没法用i3的CPU最后换了一个2230就好了!!

这个就很卡,开机检测完硬盘之后,就等吧,总体开机时间接近2分钟.进到系统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学习,分压电阻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来远程班吧,讲解详细

网友:
电阻坏了,飞线

网友:
把分压电阻一换就好了!也可以直接和5V检测脚接到一起

网友D:
有电路查阻值,没的话飞线旁边的检测电压,很好搞
wxl1000
我买了个万用表,下了点刘坚强教学视频自己先明白明白,再说. 大家说的我听懂了,看自己能不能试试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电路查阻值,没的话飞线旁边的检测电压,很好搞
我买了个万用表,下了点刘坚强教学视频自己先明白明白,再说.
大家说的我听懂了,看自己能不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