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 a1706 type-c不升压20v

楼主(2022-01-10):
macbookpro A1706 不开机,拆机换电池测试机器可以正常开机,连接充电器不能充电,测试没有20V升压 type-c充电管理芯片CD3215 UB300附近有轻微津液腐蚀,处理好后更换了UB300仍然不升压20V ,更换了充电ic u7000 ,原机u7000芯片型号9239hi替换了9239c0(不确定两个型号是否通用)更换前后u7000输出端PM_EN_P3V3_G3H输出都有5V,测得充电芯片U7000关联的mos管Q7030 Q7040周边电压如下图 。

公共端PPBUS_G3H电压仅2V阻值正向430反向无穷大 ,又返回怀疑CD3215引起的不升压,测得U3100cc1和cc2脚逆向阻值无穷大,又更换u3100后cc1脚和cc2脚阻值正常,此时仍然没有升压,四个type-c cd3215输出的PP3v3_UPC_XA_LDO 有3.3v,PP1V8D_UPC_XA_LDO 有1.8V
PP1v1_UPC__XA_LDO_BMC有1.1v输出都正常,没有示波器也没法测其他数据,
万用表测得CD3215充电输入脚 PP20V_USB_C_XA_VBUS  通路上电容阻值UB300和U3100为140欧 ,UB400和U3200为180欧。现在也没有办法找到问题所在,希望有高人指点,还有就是不知道u7000充电芯片9239hi和9239c0是否通用,CD3215怎么准确判断好坏。谢谢

网友:
更换U7000,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