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飞行堡垒FX86F进水维修

楼主(2022-01-10):
今天上午来了一个美女客户说是笔记本晚上不小心泡茶时候茶壶倒了下来水进到笔记本底部了,直接冒烟关机了
拿到手上看是一台华硕飞行堡垒机器
拆机·····板号:FX505GD 2.0.内存贴纸FX505GE

配置
i7-8750H
内存8G DDR4
独立显卡 1050TI-4G
故障:底部进茶水

拆下来底壳目测内存曹腐蚀,内存两边都腐蚀特别是内存右边的内存芯片直接烧焦了,内存金手指也烧了

屏线的36-40脚也烧黑了。主板拆下来目测背面没事还好,就这一部分出问题,之后给客户说了下价格,留下机器开始修
先把这些腐蚀的地方用洗洁精清洗后放烤箱里面15分钟。拿出来后继续清理这些腐蚀地方
优先补了下内存曹,内存供电芯片看不清楚,打开点位 U8300,从芯片盒子找了个全新备用的换上去,继续换左边的8脚管子换完后通电,待机0.021待机电压正常
试着触发看看,结果可以触发,电流上到1.3左右没插内存,不管了,再处理屏线接口刮开腐蚀地方19V供电。直接37-40脚连在一起再飞一根线到主板19V上面
接屏线。上内存触发结果不亮,看电流有跑马。0.98-1.29-1.46-1.57-1.25-1.48应该是可以亮了,表笔测量内存电压1.2V正常。屏幕19那边也接好了,难道BIOS的问题不成,刷上原厂的BIOS结果还是一模一样,看来还有问题

重新拆把屏线拆下来反过来看了下,好家伙原来屏线那边也一起烧了。37-40脚链接的线都断开了。用刀子刮开补了一根线上去,再插回去
开机电流直接跑马没2秒就亮了看来还要认真检查才行,自己太心急了

BIOS是原厂的,后缀被我改成bin了不然我的编程器认不到这个程序

网友:
好家伙内存都废了,CPU还没费,果然英特尔供电击穿有概率存活,AMD铁定凉凉,没毛病

网友:
进水机还是要仔细观察,处理干净,不然过不了多久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