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宏基平板KT-1252(全触摸屏)win8升级win10

楼主(2022-01-10):
2.进入bios后左边选项选择第四项Boot ,讲左边第3项优盘型号选左边向上箭头置顶为启动首选。

2.进入bios后左边选项选择第四项Boot ,讲左边第3项优盘型号选左边向上箭头置顶为启动首选。

3.优盘启动选择后,进入EXIT保存信息启动优盘进入PE界面,用mbr模式分区,选择win10 64位镜像安装系统,虽然本机是2g内存,但处理器是i5三代,不影响速度。

系统完成后,进入设置打开蓝牙选项,长按蓝牙键盘开关键使蓝牙键盘指示灯交替闪烁,匹配蓝牙成功安装。

网友:
/mag/circle/v1/forum/threadViewPage?tid=1301683&circle_id=111&mag_hide_progress=1&a_k_protocol=xunwei&a_k_protocol=xunwei

网友:
流畅吗?应该很卡?

网友(2022-03-02):
第一次见宏基还有平板电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