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2060 重置核心,翻车了

楼主(2022-01-11):
        只有HDMI有输出,还花屏,然后就拆了核心,清洁检查PCB发现有细小裂痕,测试经过的铜箔发现都是通的,通往d组显存,d组本来就没显存只有焊盘。
        检查核心有一个角上的焊盘全脱锡氧化了(核心封胶裂了,撑开焊盘了,我没掉点),补锡后植球。
         结果就是,装回核心时pcb鼓包了,核心顶起来了,供电大短了。
         最后就是盖白布......

网友:
损失惨重!!!!!!!!!!!!!

网友:
好几千呢

网友:
也就1300左右

网友:
PCB板不行,温度又太高

网友:
大早上就经历这样的噩耗

网友:
外星这个显卡板花屏好多都是板层的问题,和显卡显存没关系

网友A:
1300你能买的到这个核心??是不是在梦游???

网友B:
这个代价太大,温度没控制好

网友C:
咸鱼有卖全新板子的,不过板子不便宜。方便的是贴核心跟显存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300你能买的到这个核心??是不是在梦游???

外星人的2060二手好卡也就1300左右哦,1代的1000都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代价太大,温度没控制好

pcb裂的地方鼓包了,赶脚出厂就有缺陷的板子,裂纹影响d通道,6g显存d通道不用,估计就出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星人的2060二手好卡也就1300左右哦,1代的1000都买到过

你不会说的是某鱼吧,某鱼上现在2060 真的好的,没有问题 缺陷的显卡,你看他卖给你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咸鱼有卖全新板子的,不过板子不便宜。方便的是贴核心跟显存就可以了

没搜到,有了买一块玩玩

网友:
正常现象,pcb受潮或质量有问题,加热会鼓包,gpu核心电路板也会这样

网友:
还是得练习一下

网友E:
下一步,练习搬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搜到,有了买一块玩玩

有啊,他们工厂专门搞底板的。RX580  470这种都有,1080  2080这些也有。你仔细找找

网友F:
挂咸鱼就写不知好坏回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挂咸鱼就写不知好坏回血

只能卖元件了,核心一面翘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一步,练习搬板

网友G:
你的BGA设备是不是要进行温度校准啊?

网友H:
这用什么东西能看这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用什么东西能看这么清楚

电子显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BGA设备是不是要进行温度校准啊?

pbc有裂纹,加热鼓包了

网友:
大佬翻车实列

网友:
卧槽,损失那么大,不能只盖白布,也要吹喇叭

网友I:
这种无铅的除了客户重摔过怎么可能 重植?浪费时间!要么就是核心坏了要么就是显存和供电

网友:
LENOVO IB460ME V1.0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无铅的除了客户重摔过怎么可能 重植?浪费时间!要么就是核心坏了要么就是显存和供电

矿卡吧,核心4角封胶都裂了2mm缝隙,正常使用很少见吧

网友:
可惜了一张显卡

网友:
老哥你这把损失大了

网友:
温度没掌握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