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小白。求一个联想lb43m revv:1.0 bi

楼主(2022-01-11):
可以装64位系统的,最好详细讲解如何升级BIOS

网友A:
BIOS和装多少位系统也有关系?

网友:
这个板子只能装32位的,百度上说要升级BIOS就可以装64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和装多少位系统也有关系?

这个板子只能装32位的,百度上说要升级BIOS就可以装64位了

网友A:
那你去官网看看有没有BIOS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去官网看看有没有BIOS啊

我在官网看了,官网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官网看了,官网没有

找售后要

网友B:
谢谢了,主要是不知道怎么刷BIOS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主要是不知道怎么刷BIOS啊

不会刷找维修的刷吧,刷不好机器就不亮了.不建议自己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刷找维修的刷吧,刷不好机器就不亮了.不建议自己弄

修理店搞一下比主板价值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