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宝石588显卡问题

楼主(2022-01-11):
最近老是遇到588蓝宝石的  代码43   装不了驱动 换了n个bios都没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您可以检查 vram ,也许某些 vram 有故障

网友:
显存有问题也会这样,扫一下显存吧

网友A:
588这种卡代码43是经典的矿渣卡问题,挖矿一般都只超显存来提升算力,故障卡少则一颗显存有问题,多则几个,7*24小时连续压榨,修过不少,一般都是5点钟方向那颗。

网友:
引用 网友A:
588这种卡代码43是经典的矿渣卡问题,挖矿一般都只超显存来提升算力,故障卡少则一颗显存有问题,多则几个 ...

显存超频测正常测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