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NUC小电脑DC3217BY D54250WKY NUC7I3BNH通病

楼主(2022-01-11):
英特尔NUC小电脑DC3217BY  D54250WKY  NUC7I3BNH通病
最近收了50台小电脑,大部分是英特尔,几台技嘉,有20多台坏了,有时间开始研究,无图纸无资料,纯属瞎摸。
直接写故障吧,过程就没那么简单

首先是9台3代i3款DC3217BY 板上贴标D33217GKE,上电不触发,待机0.011电源灯不亮(正常待机0.034 亮蓝色电源灯)
直接更换SMOC电池就好

4台后盖D54250WKY,板上贴标D53427RKE触发开机0.167掉电,故障都一样,桥虚焊,加焊就可以

3台7代i3后盖NUC7I3BNH板上贴标NUC7I3BNB,不触发,EC虚焊(BGA封装)故障一样

BIOS另一个贴附上

网友A:
这小机器搞这么多  有人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小机器搞这么多  有人要么

什么东西多了都有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