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微X10DAI内存顺序怎么插的

楼主(2022-01-11):
捣鼓了一个多小时,有些顺序不显示,有些顺序只能认单U 16G 32G 。有些顺序能认双U 48G  始终有根内存认不到。这肯定是内存插错了,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
服务器 几盖上应该有 怎么插

网友:
二楼正解,一般服务器都标注了,怎么插

网友:
不是写着A1 A2 - H1 H2

网友:
超威官网看说明书就行了,1分钟的事

网友:
P1 DIMMA1
              C1
              E1
              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