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办公电脑该怎么升级

楼主(2022-01-11):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3-8100 @ 3.60GHz 四核

主板        昂达  H310S

内存        4 GB ( GLOWAY DDR4 2400MHz )

主硬盘         KINGBANK KP330 ( 60 GB / 固态硬盘 )

主显卡        AMD Radeon HD 7800 Series ( 1 GB / AMD )

显示器        Generic Non-PnP Monitor

网卡        瑞昱 RTL8168/8111/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声卡        瑞昱 ALC662 @ 英特尔 High Definition Audio 控制器
过年回家,想把家里闲置的电脑升级下 也就玩下梦幻跟LOL。求大神指导下该怎么换配置

网友A:
加条内存,别的不用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条内存,别的不用动

可是内存不够喔,只有一个C盘,还是64G,只够下个梦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内存不够喔,只有一个C盘,还是64G,只够下个梦幻

那就再加片固态~

网友:
4G内存,有点小了

网友:
硬盘升500G,内存升8G

网友:
这个要看什么系统吧,硬盘小了加个机械存东西,内存再加个4g组双通道。应该是最少花费了。

网友:
固盘够用的话,只加内存,固盘不够用 再加个固盘,其他没啥好折腾的了。

网友:
换U,加内存,加硬盘

网友:
最低成本加根内存,硬盘不够用再上个硬盘,凑合够用了

网友:
吃鸡都玩不了低配。打打字算了

网友:
加内存,换品牌大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内存不够喔,只有一个C盘,还是64G,只够下个梦幻

这不叫内存,这叫做硬盘空间。一看你这就是客户级的。可以多在论坛里学习学习。

网友:
最好把内脏都换了 换I7

网友:
换个大点的固态,再加条内存

网友:
这个还升级?我们公司还是G550 的U,2G内存,我现在升级到I5-2500,4G内存,效果不大,硬盘都是普通的机械硬盘,公司不舍得投入,也就这样,你这配置,直接秒杀了,系统弄下就好了

网友:
单开的话,想省钱,就换个大点的固态硬盘,就行了。

网友:
目前的配置就能玩起来了,内存有点不够,最好是加一根

网友:
加个同频率的 DDR4 2400MHz 4G内存条,换一个nvme固态硬盘,不要用sata接口的固态(建议用东芝凯侠rd20 500G、国产的海康威视c2000 pro 250G或500G,这二款性价比最高,4K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