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门禁人脸识别机

楼主(2022-01-11):
朋友打电话说有人托他维修两台人脸识别机,搞不定,让我拿走试试。
在朋友那里通电试机,一台不开机,另一台可以开机,但识别人脸时掉电重启。
怀疑一个是供电有问题,另外重启的那台担心是数据传输时有短路,造成设备保护,本着柿子先捡软的捏,决定先试着修不开机的。
给个正脸照,不知道机子是谁家产的,连个商标名称什么的都没有,只好试着盲修了。

用稳压电源通电试机,发现电流有0.6A左右,怀疑有短路。拔电拆出主板检查,

12V电源接口进来后,继电器应该有5V供电,实际上测量电压为零,由于前面插电试机时发现有短路,因此故障大概率是出现在12V转5V的转换电路,或5V主供电之后的电路。12V转5V的电路在主板背面,见下图画圈部位:

这是一个PWM电路,芯片集成了上下管,经测量输入脚电压正常,输出端0V。拆掉主板插槽上的驱动板后测量该处电感,发现二极体值恢复正常,另外主板上其它供电部分二极体值也没有发现异常,通电后发现继电器有了动作,5V电压也出来了。

因此此次故障原因就归结到了驱动板(姑且这么叫,以示区别。不知道到底应该叫什么,就是下面这个东西)。

这个比较麻烦了,要是一路一路去追,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所以毅然决定搬出烧鸡大法,希望速速搞定。

很快发现敌情,驱动板有一处电路摸着有点烫手,定位一个电容...拆掉...测二极体值...短路,嗯,没找对。
接着烧,定位另一个电容...拆掉...测二极体值...短路,CAO,还是不对。
第三次...还是不对,MD,看来老农民种地的手不灵啊,只好请出松香熏一下了,看你这次往哪里跑。

果然啊,还是方法正确才能出正确结果啊。拆下来量一下,基本上已经击穿了。

5V供电也恢复正常了,搞定!

更换一个电容,果断装机,加电试机,结果....白屏!!!CAO  啊,看来还有其它问题。

重新拆机,把另一台能开机的也拆开,对比着查电路,发现摄像头小板供电异常,除了一个5V以外,其它还有2.8/1.2/1.06/3.3V几组电压都没有出来。跑线路发现其它几组电压都是由主板提供的3.3V电压变压得到的,但排线接口3.3V电压测量为零,也就是说主板3.3V没有供给摄像头小板。怎么办?看着主板上若隐若现的电路,头疼的很,干脆飞线试试吧,哪里缺电飞哪里嘛,也许奇迹就在下一刻呢!

刚好才从朋友那里拿了一些漆包线,试试好不好用。从主板3.3V供电测量点飞线到摄像头小板2.8V稳压器输入端滤波电容,几秒搞定。
通电测试,继电器有吸合动作了,电压都正常出来了.....屏亮了!!!!

测试机器可以正常识别人脸,可以了,搞定一台。
搬过来另外一台,刚才维修第一台时已经拆散了,组装起来通电试试,不行就搬出示波器,挨个量信号吧,想想就头大....
通电....正常,把脸靠近摄像头....正常!!!正常哎,没有掉电,没有重启哎!难道是我的颜值有了质的飞越?机器见了我都不敢造次啦?

太不可思议了吧?

其实仔细想想也就明白了,这几台机子都是别人拆过的,或许排线没有插合适,造成摄像头小板工作时信号短路,引起设备掉电保护,我重新安装了一次,反而把问题解决了。
欢迎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应该是现在这种人脸识别,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所以不会打生产厂家,
楼主技术好,向你学习

网友A:
rk3288做人脸识别?不是海思?不过带npu的瑞星微rv1126/1109也有两下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k3288做人脸识别?不是海思?不过带npu的瑞星微rv1126/1109也有两下子……

3288查资料,说是手机处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88查资料,说是手机处理器

做手机处理器怕是被虐得体无完肤!倒是听说全志的什么a64做过开源手机,瑞星微的大多是什么平板,开发板,机顶盒,广告机等等。

网友:
Rk3288在门禁上用得挺多的,它本身就是平板方案

网友:
居然有第二次故障 这就很烦人

网友:
说得很详细,维修过程很精彩。

网友:
这个案例可以哦,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前面玻璃怎么拆?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居然用RK3288做核心板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不错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