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 surface 1866 开机显示LOGO后关机

楼主(2022-01-11):
如图片中,显示LOGO后就关机了,在按开机键有显示LOGO,主板没看出什么明显问题,微软的修的少,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干U吧,这种的

网友:
有大神吗?

网友:
先去看开机的一瞬间有没有 出来   有出来可以去刷个BIOS尝试一下

网友A:
先去看开机的内存电压
一瞬间有没有 出来   有出来可以去刷个BIOS尝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去看开机的内存电压
一瞬间有没有 出来   有出来可以去刷个BIOS尝试一下

没有出 内存 CPU供电都没有 这个机器没供电屏幕还能显示   很少修微软的东西

网友C:
看看3V 5V  电容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那就是板载硬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出 内存 CPU供电都没有 这个机器没供电屏幕还能显示   很少修微软的东西

有屏供电就会显示logo相当于屏幕自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3V 5V  电容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那就是板载硬盘坏了

应该是CPU 有问题  和桥在一起  SLP_S4# 没出

网友:
一言不合就要干U,U和南桥一体很正常。

网友:
有出来可以去刷个BIOS尝试一下

网友:
微软的BIOS爱坏   刷个看看

网友:
不想干CPU 成本太高

网友:
内存供电没有出来,cpu slp3 slp4都没出来,换u

网友:
搞定了吗最后?

网友:
我今天也接一台现像一样的,搞定了吗!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基本CPU问题,先报个价,直接干U

网友:
应该是CPU 坏了  和南桥在一起的   这个成本太高了

网友:
CPU成本高,风险性也大,主要是客户不一定的接受的。

网友(2022-02-15):
看着回复,预感到这机器要废了

网友:
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勇气去拆微软 surface屏幕,当然维修费也有原因

网友(2022-03-28):
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是CPU问题

网友:
平板的不好搞,资料也少

网友(2022-06-21):
最后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