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s-mb v03之加电无显

楼主(2022-01-11):
板号120s-mb v03之加电无显,上电键盘灯可控,内屏无显,拆机,测j9502接口,只有12脚有个3.3,其它无电压,一路排查下来,最终测出+v3p3_display_conn短路,把edp_vdd_en_3p3给拉低了,拆u8201还是短,最后把和16&17脚相连的电容拆了,恢复正常

网友:
屏供电短路,搞定收钱

网友:
电容短路了,有热成像也可以看出来

网友:
可以加鸡腿了

网友:
发财电容送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