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革命通病改线路疑问

楼主(2022-01-11):
自己x6ti,昨晚还用的好好的,第二天中午按电源按键无任何反应,
拆机发现是OZ8692LN烧了,见下图。

见此贴w w w.c h i n a f i x . c o m/thread-1213039-1-1.html方法,
吹掉mos管,充电电感,然后飞线到充电芯片的ACAV(35,36脚),
不过有个弊端就是,每次开机都要拔电源。

原帖效果图

看到回帖 @aozihao 说,“教你一招 把ACOK 飞到待机的3.3V上面就可以了,好了给我加分”。
外行人不懂,就想问下 这个ACOK在哪儿了,知道的大佬教教下,谢谢!

网友:
检索坛子里还有下面2种方案,说明不是很清楚。图片也模糊,外行人看不懂
w w w .  c h i n a f i x . c o m/thread-1205420-1-1.html

w w w. c h i n a f i x.c o m/thread-1281773-1-1.html

网友A:
这个有难度,送到迅维加盟店,解君忧,

网友(点评):
徐州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难度,送到迅维加盟店,解君忧,

这个不清楚,问下版主,船长  月饼

网友:
三个版本,但有个问题,接上电池会怎样

网友(点评):
其中两个版本充电电感都吹掉了,应该没事吧

网友B:
MOS,充电电感都吹下来了,掉皮的地方也涂了绿油,
万用表红笔接地,图上箭头地方的电容,电感全都蜂鸣,这是有短路吗?
仔细丑了,没有坏的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S,充电电感都吹下来了,掉皮的地方也涂了绿油,
万用表红笔接地,图上箭头地方的电容,电感全都蜂鸣,这是有短路吗?
仔细丑了,没有坏的元件。。。。

公共点短路了,所以才烧了充电芯片,并不是充电芯片有问题才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短路了,所以才烧了充电芯片,并不是充电芯片有问题才烧

嗯,明白哒,刚才忘记说了,电感输出端有20欧,这部分电容一个一个仔细瞅了,没有损坏的说。

网友:
这样 改电路 可能不稳定  还是定芯片吧

网友:
看烧的程度有的烧了芯片还能用,不管还是能用还是换芯片,我的做法还是要芯片,把芯片输出割断,不让大电流经过芯片,再从pq8飞线接个大功率二极管到公共点,这样电池也能用。

网友(点评):
我的烧的很厉害,焊点都没了,看论坛说这芯片很贵,还不一定能买到好的,只能改线路将就用了

网友:
送 迅维吧,看你修的很迷惑啊,很简单的故障 建议找专业的维修师傅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点评):
我也想啊,附近找不到修笔记本的店,送京东售后说不支持芯片级维修。。。

网友D:
很好改的,改一个ACIN信号直接短接不要电池冰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改的,改一个ACIN信号直接短接不要电池冰行了

拍了个高清大图,大佬能给标注下走线吗,不知道ACIN在哪儿怎么走线。。。

网友:
还是让专业的来吧

网友:
这个有难度

网友E:
这个人说的ACOK就是芯片上的36脚ACAV,他的意思是从待机的3.3V接到ACAV上。不要直接把36\37连起来,37脚是ACIN检测,电压只有2.5V左右。我推荐从待机3.3V接个1K电阻到36脚ACAV就刚好,其它的该怎么弄就怎么弄,就不会需要重拔插电源才能开机了。

网友(点评):
说的简单易懂,终于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
这个地方是容易烧坏呀,烧坏了充电功能不得行

网友:
不要纠结了,每年都遇到十余起300就能搞定的小问题,结果客户自己搞,搞成了换板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网友(点评):
没办法,主要是附近没维修笔记本的。。。只能自己瞎折腾。。。

网友:
这种强制让充电芯片检测到适配器,什么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人说的ACOK就是芯片上的36脚ACAV,他的意思是从待机的3.3V接到ACAV上。不要直接把36\37连起来,37脚是ACIN检测,电压只有2.5V左右。我推荐从待机3.3V接个1K电阻到36脚ACAV就刚好,其它的该怎么弄就怎么弄,就不会需要重拔插电源才能开机了。

会不会锁频?我遇到过改的方法都一样,唯一不同就是我把36-37连起来

网友:
这样就自己接充电器用了,省得换主板

网友:
有的机型改了还会有些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