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diskgenius迁移windows10系统开机显示蓝屏啥问题

楼主(2022-01-11):
diskgenius迁移windows10系统开机显示蓝屏,盘符大小不一样,傲梅分区助手迁移系统不迁移恢复区,所以用diskgenius!啥问题

网友:
蓝屏照片来一张看看

网友:
盘的驱动不一致

网友:
单单迁移系统不行,要硬盘去硬盘整个复刻,我上次有搞过,这样一般情况是可以用,

网友:
迁移系统不是克隆硬盘就行的, 你还要改启动引导文件,就是那个BCD文件 要改

网友:
士大夫VS的VS的VS的VS的VS v但是VS v

网友:
有可能在迁移的过程中出了问题

网友:
硬件不一致的夜莺

网友:
安全模式进一遍 再进有可能会好

网友(2022-02-15):
安全模式进一遍 再进有可能会好,如果不行要重建启动

网友(2022-03-18):
是不是硬盘类型不一样啊

网友:
迁移系统不靠谱,条件比较苛刻,还是老老实实重装吧,重装解决一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