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没有hdmi接口的笔记本,怎么整

楼主(2022-01-11):
花屏并不断闪,是屏幕还是显卡?

网友A:
没有HDMI总有别的口。

网友:
这视频,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你该换手机了,这看不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HDMI总有别的口。

没 就一个充电一个耳机,还有一个usb

网友:
还有驱动不正常也会花屏,进PE试试

网友:
怎么看都像屏幕问题

网友:
换一个好屏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 就一个充电一个耳机,还有一个usb

充电口是Type-C的吧。备一个扩展坞吧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一般用tpc转

网友C:
这是个啥机器,联想的还是山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啥机器,联想的还是山寨的

联想小新系列

网友:
拆开检查排线

网友:
有TYPE-C转视频的呀

网友:
有时候可能是屏线,屏的那头,接触不良,重新插拔一下看看

网友:
90是屏幕碎了

网友:
充电口可以     type-c

网友:
屏线两头插拔试试,注意看笔记本硬盘读取灯啥反应

网友:
屏线可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 就一个充电一个耳机,还有一个usb
买一个usb hub要上面有hdmi的

网友:
屏线 屏幕 外接试试

网友:
用手不停的按压屏幕下方的边框。并且来回开合屏幕 观察屏幕有无变化 有的话 就是屏或者屏线问题

网友:
屏线 或者屏 显卡 这种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