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zh77A g43暴力快递压到了,开机这样子.

楼主(2022-01-11):
开机应该正常,键盘灯亮,热启动也可以,就是不能引导,开机就是横杠
要是换cpu或内存就出已更换的提示,但明显字体位置不太对,键盘按什么都不动,但重启键就行.

网友:
键盘其实是能用的,比如重启,比如大小写指示灯,numlock灯都行,就是按f1或del无反应.

网友A:
既然能换CPU和内存,就拆掉小电池清下CMOS设置呗,不行就外接USB键盘进行设置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能换CPU和内存,就拆掉小电池清下CMOS设置呗,不行就外接USB键盘进行设置一下,

这几样都做了,无论怎么弄到了画面就是不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样都做了,无论怎么弄到了画面就是不进bios

可以重启就是按del不管事,插硬盘,u盘都不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能换CPU和内存,就拆掉小电池清下CMOS设置呗,不行就外接USB键盘进行设置一下,

都是卡在这个横杠这,这个横杠不闪

网友A:
最小系统法呢,把CMOS电池、内存光驱电池网卡,键盘、屏接口的拆掉,外接显示器、USB键盘试下,
PS:如果确定被摔过仔细看下CPU和显卡GPU有没缺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小系统法呢,把CMOS电池、内存光驱电池网卡,键盘、屏接口的拆掉,外接显示器、USB键盘试下,
PS:如果 ...

说错了,内存接,不接硬盘

网友:
谢谢了,单主板包装变形严重,板子看不出有压坏的地方,cmos放电很长时间,这个电池拆下主板是不启动的.
其它cpu,内存都是好的,只接键盘,就这样
按ctrl+alt+del就能重启,按其它的键也不进bios.
我还没有能力刷这种bios,要是bios能拆下的那种我能刷.

网友:
帮我想想,谢谢了.

网友:
今天如果弄不好,就给人家退回去了,不过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刚到迅网,想学习一下,以后有时间我也想买点工具,学点简单维修.

网友C:
你搞不定的。要更换网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搞不定的。要更换网卡芯片。

谢谢了,那就退了.

网友D:
按F2别松手,重启,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芯片拆不下来的,我刷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F2别松手,重启,试试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刷个bios应该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