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最详细的南桥和显卡植锡教程(新手必看,少走弯路)

楼主(2022-01-11):
前个月买了台BGA还是迅维的,老是老了点,可好用就行!后来一直练植锡,一直失败,三天的努力我终于成功了,今天把细节分享出来,希望新手们少走弯路!!!1:工具:钢网(我用的是可以直接加热的)
               锡膏(老一代的维修人员都习惯用锡珠,现在新一批维修人员都习惯用锡膏,只是习惯问题)我用的是维修老的高温锡(植显卡用高温锡才行)
               刮刀:维修老上买的几块钱一把(必须要),我见过有人用手涂锡膏的,不支持,用手涂力道不均,可能会大小球。用刮刀效果要好一点。

2:开始植:
       (1)板底的处理很重要:显卡的板底和芯片上面都要处理好,这步只要处理好,你就可以成功了一半,怎么处理呢:用BGA拆下芯片后,先处理显卡的板底:第一:先把上面的高温锡拖了,在用吸锡带吸平,第二:用手搞一点中温锡膏平平的涂在焊盘上,在用老铁一拖,保证第一个点都有点中温锡,亮亮的。然后在洗好放一边,这样你就成功了一半,芯片上面的也是一样的处理方法,一定要做。(中温锡更好焊接)(焊盘处理好你才能成功)
       (2)植锡:第一:我用的维修老的高温锡,一直要先挑出一定量来用纸巾包住,反复用手压,只为一个目地:让锡膏干一点,多压压更健康。第二:像显卡这样的大芯片最好不要用铁的夹具之类的固定 ,我就吃过亏,铁的导热太快,吹起来太吃力。直接垫在纸上吹就行了,我直接用450度旋转风枪吹。第三:涂锡,最好先涂一个角固定,多涂两个点也没事,先吹了固定一个角你就省心多了。第四:吹的时候从角吹起,我直接用一个镊子顶在钢网的中间,从一个角吹,慢慢的来,要做到风枪收放自如,这样很简单就吹起来了。第五:吹好所有点后,对着中间多吹几口气(嘴冷),正常加热,芯片中间的钢网都会顶起来,先中间的嘴冷一下手就可以送开了,钢网起来也不怕了,最好趁热把钢网拆下来,很好拆,我没试过,当心冷了难拆。
       总结:苦练了几天,失败了N次,还买了好多锡球,现在终于成功了,南桥只是小意思 ,显卡还有点小难度,看了网上好多的视频,有收获,只是不够细,今天把这此细节写出来,希望后来的新手们少走弯路@!!!

网友:
牛皮啊啥练多了都可出教程

网友:
谢谢分享,有空实操

网友:
不错有配图就更好了

网友:
锡浆植锡没这么麻烦,芯片上原来的锡不用处理直接套上钢网加热待锡熔化钢网就压贴在基板上,再刮锡浆,均匀加热吹化,化后如果有的孔不饱满,可以再刮一次锡浆再吹化,待每个孔都饱满了,此时一般有的孔锡多,钢网很难取下来同时也不均匀,就用美工刀之类的锋利刀片把突出钢网面的锡珠削平,再加热化为锡珠,这样每个孔的锡量就均匀了同时钢网也能趁热很容易取下来。

网友:
开始练习的时候都不懂用纸巾吸干,失败了好多次

网友(2022-04-13):
历上最全 有点大胆

网友:
这个是核心教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