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Y-W9UHD-NV2 GD HAORUI27寸液晶显示器。

楼主(2022-01-11):
JRY-W9UHD-NV2  GD HAORUI27寸液晶显示器。 U1烧坏了。找了一个替换的装上去。  测试有5伏电源。开机按钮还是不亮。 有没有大佬有图纸。

网友A:
检测按键电压是否正常,一般是3.3V左右。还有电路板其他电压都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的话,可以在论坛里搜索下相关板号刷新下固件信息试下。

网友B:
驱动板上也不只是有5V,其它也要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按键电压是否正常,一般是3.3V左右。还有电路板其他电压都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的话,可以在论坛里搜索下相关板号刷新下固件信息试下。

杂牌的,比较难搞,哎哟。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上也不只是有5V,其它也要检测

在某宝上重新买了一块驱动吧,还是不行。开关灯会亮,屏幕logo会显示一下,然后就不显示了。

网友:
是无显还是背光没了?

网友(2022-04-11):
能上传个程序么

网友:
参考这个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按键电压是否正常,一般是3.3V左右。还有电路板其他电压都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的话,可以在论坛里搜索 ...

请问最后搞定了没有?看你的帖子应该是个人用户。

网友:
U1不是5V,应是3.3v,我有一块板同样是这个坏了。换了有3.3v还是不能开机。

网友(2022-05-24):
你的板子还在吗?能读个程序发出来吗,想要个程序试试我的板

网友:
开机出一下 图像就没了 后,量一下  各路电压,看看

网友(2022-06-28):
是个3.3v的管子

网友(2022-10-04):
能把程序上传一下吗?

网友:
程序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