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两天,提问上瘾了.主板问题.

楼主(2022-01-11):
V星B75a G43主板进到系统都好,就是开机有问题
第一次开机,风扇狂转,但不启动,强制关机后
第二次开机,键盘灯亮一会,又暗了.
第三次开机一般就能开开的,进到系统里面之后就一切正常.
关机后再开机也正常.要是关机时间长了(比如10分钟之后),就重复第一次的步骤了.

网友:
大佬们,帮忙看看.

网友:
问题有很多可能,比如内存没插好,擦擦金手指重新开机。 主板电池没电了,扣下电池开下机,再装上去开机试试。 还有开机用的独显还是核显

网友:
像是某个电压不稳定

网友:
放电。更新BIOS试试

网友:
这种大多是电源问题……

网友:
大家好,谢谢
电源换过好多,应该不是电源问题
主板bios放电试过,不管用,主板电池没换过,回头换一下试试.
独显核显都用过,都一个毛病.用过E3 1220V3 和G1820
内存问题应该不是,换过好多内存.

某个电压不稳,超出我的水平范围,这个不知道.回头有时间网上听听课,学学基础.
谢谢各位,我现在试试换电池,正好发现了一个新的.

网友:
其它都做过了,主板电池没换过,现在试试
某个电压不稳,超出我水平,我不会量.有时间真得在网上学学基础.

网友:
谢谢大家,没有解决
电池换了,集显核显都这样,bios清零也不管事.电源也是好的,换了好几个,内存也是换了好几个.

我翻看以前类似问题,有人指出滤波电容可能有问题,是不是和13264991847说的是一回事?
指定是板子的问题.太深的我就不了解.

网友:
刷了bios,现在开机好像好点了,不过关机之后会自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