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inspiron 15R-5521进水了不开机

楼主(2022-01-11):
侄子上网课的时候,不小心把喝的奶撒到触摸位置,导致进奶关机,再按开机没反应了。
我是修手机的,电脑还处于装系统的水平,打开清理了一下还是不开机,圈中的两个位置看似有腐蚀痕迹,已经清理。希望得到大神的帮助,有偿的也可以。先致谢!

网友:
进水待机芯片附近腐蚀   修需要处理腐蚀的地方

你这种建议还是送修到专业维修笔记本店面吧

网友:
先全面进行清洗,把有腐蚀的零件要拆下来检查和清洗!

网友:
按流程来,先查3 5v待机电压,这样看谁也看不出哪里坏了,洗洗就好哪有那么好运的事,

网友A:
按理说  修手机的是 高手才对

网友:
还是送修吧,毕竟进水机,故障需专出处理更稳定长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  修手机的是 高手才对

那是说手工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说手工而已。

换修大师。。。总不能变一个出来。在外行眼中是高手

网友:
全面进行清洗

网友:
如果进水时间不长,拿放大镜一个一个部件看,肯定腐蚀原件没找到?

网友:
这种还可以啊  进水的芯片拆下来清洗一下  焊盘处理处理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
原理都差不多的,按时序和条件一步步查吧

网友:
感谢楼上大师们的解惑,已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