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无法选择

楼主(2022-01-12):
按F2进入BIOS后,上下左右均不能选择,只能按F1,按后出现图二,所有按键失灵。请大神指点一下。BIOS已经买新IC重新刷写。

网友:
键盘坏的吧

网友A:
说清楚点啊,键盘有没有给它拔了用外接键盘去试啊

网友B:
小小白,了解下,其实百度更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小白,了解下,其实百度更靠谱

你是想叫我插PS2键盘吧,这玩意没有PS2接口。

网友C:
换个USB键盘试试,有可能你这个驱动或本身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清楚点啊,键盘有没有给它拔了用外接键盘去试啊

这是台式机主板,键盘是百分百正常的。

网友:
哈哈,莫名其妙的问题哈,有时候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bios竟然能内部截图

网友:
哥玩的是虚拟机?

网友:
采集卡到另一台电脑

网友D:
非管理员登录,有密码吧,把EC程序重新刷写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管理员登录,有密码吧,把EC程序重新刷写试一下

台式机主板有EC?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管理员登录,有密码吧,把EC程序重新刷写试一下

这是台式机主板,哪来的EC。

网友:
解决了踢我一jio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USB键盘试试,有可能你这个驱动或本身有问题

键盘是平时用的,百分百没问题。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键盘确定好的的话,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了BIOS还不行,就看看USB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E:
USB供电正常,看一下USB电压检测电阻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供电正常,看一下USB电压检测电阻正不正常

F2能按进去绝对扯不到你说的这些。

网友F:
换了ec 刷了bios 还有键盘  还能修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了ec 刷了bios 还有键盘  还能修什么

我说了几遍了,这是台式机主板。我的图片中已经明确了主板型号,怎么你们还一直扯EC。

网友G:
我遇到过跟你一模一样的故障,b75的板子,后来客户换了新主板,这块板子我留下了,放了半年莫名其妙的好了

网友H:
USB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USB供电是否正常

那肯定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过跟你一模一样的故障,b75的板子,后来客户换了新主板,这块板子我留下了,放了半年莫名其妙的好了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淘宝买的十块钱的编程器有问题,希尔特6100N只能以后考虑了。

网友:
便宜编程器可能会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BIOS程序问题,换个编程器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