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电池不接入主板时,离线测量有电压吗?

楼主(2022-01-12):
a1286不充电,客户说自己买的新电池,在线测量,电池口无电压,两条数据线都有3.3v。离线测量电池接口一个电压都没有,最近总碰到这样的不充电问题,也测过几个电池,离线时,有的有输出,有的没输出。还有电池都数据线电压是电池本身提供的,还是接入主板,主板提供的。

网友A:
A1286应该要用85W以上的电源啊  不然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286应该要用85W以上的电源啊  不然不充电

还有这说道?谢谢,长见识了,我用可调电源测的,不充电。用可调电源可以充吗?我还找了个A1297的电池电压接口都一样接到A1286的主板上试了下 ,是可以放电的,能说明电池坏了吗?

网友:
我还测了别的同时期苹果电源,确实离线时是,无论供电,数据脚位都没有电压,测了联想好电池,内置锂电离线时,有个3.3v。神州一类的有一个10v左右。老本子的外置电池那种离线也有供电输出,我会多测几个补充一下

网友:
A1297,A1286所有引脚无电压
yoga 3 11  有3v

网友:
Dell 移动工作站m系列的 电池离线需要短接一个脚(负旁边的一个脚)和GND,才输出12v,具体可以测主板电池接口,看看电池插入后哪个脚被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