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L553VD显卡驱不上维修一例。

楼主(2022-01-12):
品牌:华硕GL553VD打驱动花屏 。1050显卡
检测 :接修 ASUS的GL53VD一台。。说是装显卡驱动就黑屏,,同事试机。确定打驱动后,马上花屏一下。然后黑屏。
维修 :
     一般这种问题 。都是显卡周边出问题的多,基本都是核心挂的可能性大,N17P-G0-A1先定货回来,货到后。换上满怀信心进入系统,发现故障一个样,并没有像预期一样,直接加载上驱动。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用普通的MATS.U盘测试软件来测一下显存的通道信息。
如图

这一测还真测出问题了。  B0通道显存报错异常 。马上拆机更换,,镁光单颗512M,翻遍料盒找到一个。。马上安装。。。

植锡换好,,,马上再装机,在跑一下简单测试 程序 。。。。OK了

OK了。。。因为是镁光颗粒,,马上找一个MODS跑一下满载。确定其它显存有没有隐性故障。。。。
跑MODS

测试中,

测试结果全部PASS

装机。。。驱动自己就安装上了。。。。。。。。。。

网友A:
这个软件测试笔记本的准确吗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测试笔记本的准确吗

95%准!我经常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5%准!我经常修的!

我遇到960的多,都测不出来不知道咋回事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960的多,都测不出来不知道咋回事

普通的mats 扫不出来,就跑 118项 给显存加一点频

网友:
B0报错,核心算被误杀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mats 扫不出来,就跑 118项 给显存加一点频

哦                      谢谢

网友C:
楼主最初就应该换显存的,必竟显存便宜且更好换一些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看这么多修显卡的就这三斧子?软件测,移显存。植核心。没了。再就修不了某鱼骗几个钱。挂名***姐专用。。

网友:
显存如何定位哪个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初就应该换显存的,必竟显存便宜且更好换一些

个人感觉显存故障率远远低于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谢谢

怎么跑118项?有固定的测试密令吗

网友:
显存如何定位哪个坏的?还有弯路走一遍了,先软件测一遍,再换显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显存故障率远远低于核心

镁光的显存恶心,ddr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镁光的显存恶心,ddr6的

1050的肯更是DDR5的

网友:
个人愚见  显卡问题 都先用软件测试一下显存 不行在处理核心

网友:
这款机器显存坏的真不多

网友:
还用软件来测试,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mats 扫不出来,就跑 118项 给显存加一点频

怎么跑能否传授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