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G513Q

楼主(2022-01-12):
Hallo, am looking for Bios bin file for ASUS G513Q  Model G533-6050A3250203-MB-A01(A1)
it is a gaming laptop
please help

网友(2022-09-09):
碰到键盘失灵的故障,有解决好的吗

网友(2023-10-01):
一般就是换键盘,现在都整合的一次性了,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的

网友(2024-06-01):
有 测试能 亮机 的吗

网友(2025-09-10):
底壳型号:G513QM-EB94

G533-6050A3250203-MB-A01(A1)_BAK.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