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这大概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1-12):
拆掉这个与门,测试与门得1和2,触发后,都有3.3,主板内存1.2V供电开启,装上这个与门,就不能开启1.2V供电,并且不能持续输出susb ec,从3V跳一下,就到0V了,好像保护了一样,拿掉,与门2脚和4脚直连,也一样不能稳定3.3V,测试用到susb ec信号的地方,好像没有短路得地方,帮忙知道下,大概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首先打一下阻值确认后继没有短路   然后换一个这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打一下阻值确认后继没有短路   然后换一个这个试试

没有发现短路,这个与门也会坏??直接拿掉与门,短接2和4脚,应该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