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
现在可以远程修复硬盘吗?

楼主(2022-01-12):
我的混合硬盘st1000lx015识别不了,然后去电脑维修的地方换过一次PCB,主控也换上去了,结果变成可以识别到,但是依然读不了盘。

网友:
要进行硬件维修了,这也可以远程吗。

网友:
这款希捷混合硬盘,有人修复吗?

网友:
白色散热这个芯片移到正常pcb上,只能看到硬盘型号,不能识别分区和数据

网友A:
这就好比你问月饼能远程修板嘛?
这需要PC3000 发盘来我们可以处理

网友:
给你指条明路,租个红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好比你问月饼能远程修板嘛?
这需要PC3000 发盘来我们可以处理

发个联系方式,微信或者号码,我了解一下

网友:
这个要用pc3000,秒杀故障

网友(2022-02-17):
估计电路板都不是原来的了,

网友:
不但要面交还要当面看着,防止数据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