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编程器可以刷显卡BIOS

楼主(2022-01-12):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编程器,但是在装上电脑时,才发现买的这个编程器,大多数支持台式电脑主板的BIOS,显卡的BIOS不认,所以想在这里问一下大神们,有什么好的编程器刷显卡BIOS的,举荐一下。

网友A:
24 25存储芯片都应该支持啊,我这里都是一体的,一边是24,一边是25显卡和内存基本是24,台式和笔记本都是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 25存储芯片都应该支持啊,我这里都是一体的,一边是24,一边是25显卡和内存基本是24,台式和笔记本都是2 ...

这位大神,我想问一下,什么是25的芯片,是有八个脚的芯片,芯片上面有25的数字吗

网友:
是的,24是24开头8脚,25是25开头的8脚,都是存数据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