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所有的供电都正常就是不显卡

楼主(2022-01-12):
我有一张显卡,用表笔测了所有的供电都正常,就是不显示。想问一下大神们,还要查那里!

网友:
不显示很多原因的。

网友A:
你看看我的经历,参考下
华硕R9270开机不显示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9228-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我的经历,参考下
华硕R9270开机不显示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9228-1-1.html

好                 的

网友:
时钟 复位 bios

不然只能干核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