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H81触发掉电,可重复触发。

楼主(2022-01-12):
   各位老师和坛友,向你们求助,我有一片盈通H81战警V2.1主板,使用时间不长。现故障现象是:带CPU时触发立刻掉电(风扇转一下就停),可重复触发。电源没有保护,在主板上直接短接绿黑线可以转。不带CPU时可以触发,PCH电压1.05V有。已经拔除所有外设裸板作业,CPU已经更换过故障依旧,内存已经移除,检查USB接口无短路。

网友:
先测量全板供电,再测量各个信号

网友:
查下IO电压检测

网友:
上楼说的对检查电压检测电路,测下cpu空载电压和预设电压出来没有,还有桥的供电都出来没有,全正常了那就是信号问题,

网友:
好的,感谢老师指点

网友:
导致掉电故障现象,原因通常比较多,也是比较头痛的,过来学习下,看看各位大神都有什么好思路分享。

网友:
掉电什么的真的是很烦人的,不过你可以先不上u看看vboot1.7v出来没有,然后再决定往哪个方向修

网友:
检查其他供电啊

网友:
先检查i/o的电压检测电路,特别是检测+5V,+12V这两个电压的。以及CPU的VBOOT,EN,预设供电有没有。内存要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