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测试软件结果分析

楼主(2022-01-12):
一块rx580。症状是进系统过win界面后黑屏。用A卡测试软件测试。上面部分都正常,下面部分都是444444。这个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请将 vram 的 clk 频率提高到 2000 以检查

网友B:
个人建议先换个A0看看。

网友:
好像这个是两次的测试结果,最下面的最后一次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将 vram 的 clk 频率提高到 2000 以检查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先换个A0看看。

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C:
将bios恢复原厂程序,再来跑测试

网友D:
删除记录,再测试,别看上次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删除记录,再测试,别看上次的结果

怎么删的大哥

网友:
看最后一页,

网友:
上面的是之前测试的卡的结果

网友:
Rm空格加上文件夹名称就可以清除之前的记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bios恢复原厂程序,再来跑测试

这个就是原厂bios后的测试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删除记录,再测试,别看上次的结果

这个肯定是清楚的。

网友:
rm -f memfa.log

网友:
感谢,我每次都是翻半天

网友:
谁有a卡软件,特别是测hd7900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