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desk 400 G1不触发

楼主(2022-01-12):
有大神修过这板吗 版号 Arondite Rev.A 如图标注有3.3v  12v 中间电感不知是不是5V 如果是5V是触发后有还是待机有呢 芯片19 1E 不知道是不是待机芯片 查无资料 有资料的哥们麻烦贡献下 万分感谢 48脚49脚PWRBTN#  PWRBTNOUT#都有3.3跳变 6脚RSMRST 3.3  4脚SLP S3 也有3.3 15脚有个3VSB EN 实测0.6左右 想查下桥条件 但是无图纸跑了下线路 眼都花了 求助求助求助

网友A:
竟然有图纸,请问图纸是鑫智造里面的吗?

dcr

网友B:
0V那个是5V,我修了一些,你当笔记本修就你了,有待机3.3和5V

dcr

网友:
引用 网友B:
0V那个是5V,我修了一些,你当笔记本修就你了,有待机3.3和5V

好的 谢谢 这个19 1E你有资料吗 我问了下某宝型号好像是RT8122 但是找不到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有图纸,请问图纸是鑫智造里面的吗?

不是图纸是IO的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