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联想电脑开机出现这画面,要等1分钟怎么解决,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2-01-12):
(图片)

网友:
进BIOS把网卡启动关了就可以了

网友:
启动顺序调一下,硬盘启动优先

网友:
对就是这样。

网友:
启动顺序调一下,硬盘启动优先,或把网卡启动关了

网友:
设置网卡启动了.改一下BIOS

网友:
楼上都说的正确,把网络启动往下调,硬盘启动调到第一位!

网友:
网络启动现在成第一位了,把硬盘启动调到第一位就可以了,在BIOS里设置

网友:
BIOS现在默认是网络启动了,改一下就行,把硬盘启动第到第一位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是网络启动在第一位了,在BIOS里把硬盘启动调到第一位就可以了

网友:
进BIOS把允许网卡启动关了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个另类解决方案:做个网启服务器~哪也不用改,就让它网络启动

网友:
启动顺序调一下,硬盘启动调到第一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启动项就行了

网友:
BIOS里把硬盘启动调到第一位就可以了

网友A:
改BIOS 启动顺序 度娘大把大把的教程  图文结合 视频教学 都有

网友:
果然是新人贴,多学学,多认点英文,就懂了,二楼正解,根治方法

网友:
你技术太loe

网友B:
人家应该不是维修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应该不是维修人员

嗯呢,BIN格式的BIOS咋软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BIOS 启动顺序 度娘大把大把的教程  图文结合 视频教学 都有

我改了不行

网友:
BIOS里面改下启动顺序

网友:
系统问题  硬盘估计坏了

网友:
进入BIOS关闭fxe

网友:
更正关闭pxe

网友:
网卡启动关了

网友:
bios设置一下启动项

网友:
是你的掉电后,恢复出厂设置了,设成网卡启动了

网友:
BIOS里面启动顺序调整

网友(2022-02-12):
老机器换块固态开机能快不少

网友:
网卡 pxe启动类型选成关闭,就可以

网友:
关闭pxe功能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启动项顺序就行了

网友:
或者找找度娘也可以

网友:
进BIOS把网卡PXE启动关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进BIOS关掉网卡启动

网友(2022-03-31):
BIOS里的PXE关闭

网友:
进入BIOS内,找到启动项设置,把网络启动不要排第一或关闭网络启动,即可解决

网友(2022-05-05):
我觉得,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