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50显卡 核心供电不确定是不是短路

楼主(2022-01-12):
这卡核心供电用二极管档测试只有0.003左右,我把核心供电的mos管全拆了还是一样,mos测试都是正常的,实在找不到什么问题了,有没有懂哥给指点下?

不装核心,供电正常出,阻值只有  0.8欧左右,装了核心就掉电,无语

网友A:
显存颗粒一个个的摘掉试

网友B:
不装供电正常 装了供电保护只能说是核心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显存颗粒一个个的摘掉试

核心拆掉了啊,还能跟显存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供电正常 装了供电保护只能说是核心短路了

阻值这么低,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拆掉了啊,还能跟显存有关系吗?

你摘显存颗粒就可以了

网友:
设备齐全啊。BGA都有,核心说干就干

网友D:
核心短路,温度高起来的瞬间芯片本身保护电路触发导致掉电,不用纠结了兄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核心短路,温度高起来的瞬间芯片本身保护电路触发导致掉电,不用纠结了兄弟

核心都拆了,mos管也拆了,之后还是阻值特别低,明显不正常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核心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都拆了,mos管也拆了,之后还是阻值特别低,明显不正常的

初学者,是不是拆掉gpu后阻值很大??

网友:
这卡修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