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9 270开机不显示 (续)

楼主(2022-01-12):
想补充点东西,由于180天以前的帖子不能再发评论,只好再开一个新帖。其他详细内容见本人的帖子 “ 华硕R9 270开机不显示 ”

显卡刷机修好以后,装机使用,装在家里给老人使用,使用频率不高,大约到2021年5月份又开机不亮了,还是老的症状。
近几日有空,又把卡拿出来折腾。

基本上还是老路。
后来实在找不到故障,测什么都正常,bios刷了N次,抱着最后一试的想法,最后一招不好就放弃了-GPU加焊。

具体方法:也是从网上其他的网友推荐的加上自己理解的:
1.GPU相邻两边涂上少许焊膏,-我用的是中性的,也不是很贵的。(涂哪边您随便,单手拿着卡涂焊膏的边朝上,怎么得劲怎么来。)
2.热风台开3档,起始温度150左右,单手拿卡预热核心附近,面积比核心两边各宽一半-先从背面,再正面,反复几次,均匀预热。
逐步增加温度到195度 ,随着温度升高观察焊膏,一点一点的融化, 卡倾斜着拿,涂焊膏的边朝上,观察焊膏全部融化,且下面没有涂焊膏的边也有焊油均匀的渗出来;
3. 关键的来了,将卡放下,GPU核心朝上,温度调到205度,单手拿热风枪垂直GPU距离1cm均匀慢速在GPU上方画圈均匀加热1分20秒,将热风枪移走,卡自然冷却。
5. 装机还是不亮,驱动装不上,但是不死机了。
6. 重新刷BIOS
7. 重启后卡恢复正常。
这次不知道能坚持多长时间。 (主要使用工具台式机-主板板载显卡,USB启动盘,软件ATIflash ,VBE7.0 , 显卡ROM-是原来备份的)

网友:
写得很详细,风枪加焊显卡核心,经济便利,感谢分享。

网友:
第5条,描述有误,应该是用板载显卡 开机,驱动装不上,但是不死机了。

补充内容 (2022-1-19 20:52):
这才几天,用着用着突然就黑屏了,再开机就不亮了。这回也不用热风枪吹了,直接用我的螺栓加固大法“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7488-1-1.html”,将原来的螺栓拆除,换稍长点的,紧固的时候稍微带点力。。

补充内容 (2022-1-19 20:54):
板子稍稍有点变形,装机,一次亮机,完全正常,再看看能坚持几天吧!

网友(2022-07-11):
好厉害  物理加固都用上了

网友:
估计是板子变形了,风枪单边受热!